楼主(2008-10-08):
各位大侠   本人新手上路现有几个问题请教  1) MOV  K32 D9036是何意思       2)L1010------L1019是什麽内部继电器(A系列PLC)

网友A:
1)  D9036----设置与A2C和A52G相连的I/O模块和远程终端模块的站(1到61)的总数。
 这条指令的作用是设置站的总数为32.

2)L1010~L1019就是锁存寄存器。

楼主:
多谢高人指点   学习了.

网友B(2008-11-26):
就是把十进制数32(二进制数100000)发送到数据寄存器D9036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