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KVA的UPS

楼主(2008-10-08):
今天修了一个20KVA的UPS.一开始是三相中的一个保险坏了保护电路起作用.整机开不起来.后来换了保险,三相中有两相逆变块不动作.又查逆变块的保护电路有一个肖基特二极管坏了.更换后还是老样子.又查逆变块的驱动电路上IN4745几乎全部击穿.(6个逆变块有4个是这样的情况)只有两个逆变块正常.也就是电源只有一相工作正常.如果换下这些IN4745.会不会正常

网友A:
很难说,要看还有哪里坏了。

楼主:
换上了二极管.还有一个模块上一给电就烧..怀疑模块坏了.不修了.打算买新机器了.

网友B(2008-12-23):
首先要知道你的UPS电源用了多长时间,一般的UPS电源设备用时应该在5年以内。
还有本来机子如果在长出现问题,就最好不要修了。
去找人修的费用再要贴一点都可以买一台新的了。

网友C:
还是修修用的好

把逆变部分全换掉即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还是修修用的好

把逆变部分全换掉即可
和买台新机器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