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08):
我们的工程用PROFACE 的屏和西门子S7的PLC做通讯,好像PROFACE的连接方式只有RS232和RS422两种方式,但是S7 300 PLC没有这两种口,而在对PROFACE进行通讯配置的时候是将其配置成RS422的,可MPI口并不是422,只有RS485,为什么还能和屏幕通讯?

网友A:
呵呵;恐怕需要一条PC-MPI的电缆吧;
这个电缆PC端是RS232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恐怕需要一条PC-MPI的电缆吧;
这个电缆PC端是RS232的;
Proface不是WEINVIEW,不需要PC-MPI电缆.
只需要这一根电缆就行.

网友A:
噢;
这个可以省一大笔银子了;
还有那个HITECH,连S7-300也要MPI电缆;
而且原装的才好用,国内仿的很多还连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