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08):
有一个FANUC手摇编码器,输出口为+5V,0V,A,B,现在想接到FX2N 64MT PLC上,请问大家怎样接线?现想用外接5伏电源输入编码器,A,B分别接X0,X1(用c251)这样可以吗?

楼主:
晕,怎么看的人多,都没人出主意啊?

网友A:
前几天我就看了你的贴,只是你出的题太麻烦了,所以没有人愿意帮你,PLC是24V的,你要用5V的接入,好象不太好办啊!编码器价格也不是太高,买一个比想办法接进去还要便宜。有时候搞工控的,尽量少出怪招,电路上的东西是越简单越好,并不一定你做的东西复杂就是高手。

网友B:
加光偶,把5V电压换成24V的,再接到PLC X0 X1 就OK了. 至于光偶怎么接线. 我可以给张图给你. 光偶要4脚的.

楼主:
谢谢!请问4楼可以传个图片过来吗?

网友B:
你编码器还是要直接输入5V的电源,输出,A.B 端口再串入光偶(IC)4脚, 这个很简单的,你到电子市场去买一个就行了,便宜的很. 然后弄一个绝缘板用焊锡把线接好就行了. 光偶的两脚接你想要的24V电源, 再把你的输出5V电源经过放大就是24V了,不过市场上很少有4脚的光偶座买,你需买个6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我就看了你的贴,只是你出的题太麻烦了,所以没有人愿意帮你,PLC是24V的,你要用5V的接入,好象不太好办啊!编码器价格也不是太高,买一个比想办法接进去还要便宜。有时候搞工控的,尽量少出怪招,电路上的东西是越简单越好,并不一定你做的东西复杂就是高手。
你自己不会就不会嘛,那么多理由!

楼主:
非常感谢“dianqis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