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40的通迅问题

楼主(2008-10-08):
M440用PROFIBUS进行通迅,需要进行哪行硬件和软件,还有哪些参数需要进行设置,谢谢!!!!

网友A:
使用说明书里都有详细的描述,需要用一块PROFIBUS的模板,如果与PLC通讯,PLC侧也要具有接口适配器。PROFIBUS通讯电缆要采用西门子原厂专用的为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