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08):
现在一般出厂的设备,都在plc中设置了时间限制,目的用于设备的一年质保期到了之后,如果设备使用方不发尾款,得不到输入密码,就不能再使用设备了。现在介绍一下用三菱fx系列plc控制器的实现方法。
实现思路:其实实现起来比较简单,就是事先设定一个年、月、日(譬如设备发货后一年多点的一天),然后用比较指令把当前的日期与这个设定好的日期进行比较,如果大于当前的日期,那么就输出一个位(m0),然后利用这个m0加上一个输入x0来停止整个程序或是其中重要部分的程序的运行就可以了。x0是设备运行时必用并且重要的一个按钮。
三菱fx系列的plc中,时间存放地址如图:
如果是想今天(08年10月8日)设备就不能使用,程序可如下编写:
正如程序所示,如果日期到了之后,并且按下了x0,就会使m8037变为1,这时plc就被强制为stop,输出也就停止了。但相应触摸屏上的提示并没有被关掉,这时如果输入了正确的密码“88888888”后,密码会被保存到d0中(d0要被设成掉电保持的),这时或下次开机后,plc会比较出d0与事先设定好的密码“88888888”的数据一致,使m1变为0,从而取消强制plc为stop,使plc变为run,设备就可以跟以前一样正常运行了。

网友A:
呵呵;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愚弄一下对PLC一点都不知道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