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速控制器接线

楼主(2008-10-08):
我那个调速控制器是浙江卧龙产的,型号是JD1A-40(Ⅱ),它有十孔插头,具体每个编号接啥,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有说明书的.  其实理论上一样的.你看说明书上都有图的.

楼主:
说明书搞丢了,还请高手指教。

网友B:
1-2接220v电源3-4接励磁线圈 5-6-7接测速发电机

网友C:
有可能是接两个测速发电机1-2接220v电源3-4接励磁线圈 5-6-7接测速发电机8-9-10接测速发电机

网友D(2008-11-29):
同意3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