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的仿真问题!

楼主(2008-10-09):
请问一个200仿真软件的问题:
与继电器控制电路中按钮SB1对应的I0.1常开触点 常闭触点 仿真时是不是不能自动复位的啊?
就像这个电机正反转的
我仿真时不能直接从正转切换成反转
我还是菜鸟呢,别笑我的问题幼稚啊,请前辈指导一下!

网友A:
恐怕您需要首先按I0.0停止按鈕后才可以按I0.2做反轉~~

网友B:
在仿真软件上你是要把I0.1关了再按I0.2,反正你有自锁的,如果在现场的话你用一个复位按钮就可以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