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09):
详情请登陆网站:http://www.qiyenet.com.cn/
  DI(Digital Input)模块是数字量输入模块,一般这种模块可以接收两种模式信号:一种信号为开关量信号(也称为通断信号、干接点信号),通为逻辑1,断为逻辑0;另一种输入信号为电平信号(也称为湿接点信号),小于1V电压为逻辑0,大于3.5V电压为逻辑1(不同厂家产品的电压范围也可能略有不同),此模块内部不含计数器,如果将其用做计数输入模块,则CPU的扫描频率必须大于信号的输入频率,否则易造成“丢数”现象,产生计量误差。此模块的特点是价格低廉,通道数多(一般为7-16个通道)。
  同DI模块一样,计数器/频率输入模块也可以接收两种模式信号:一种信号为开关量信号(也称为通断信号、干接点信号),通为逻辑1,断为逻辑0;另一种输入信号为电平信号(也称为湿接点信号),小于1V电压为逻辑0,大于3.5V电压为逻辑1(不同厂家产品的电压范围也可能略有不同)。该模块的输入频率为1-50KHz,最高可达到100 KHz(频率越高价格越贵,用户可根据需要选择),每个通道都是一个独立的计数器(内含单片机),PLC及电脑主机 CPU的运行速度不影响计数器的准确度(有时由于主机CPU的运行速度较慢,屏幕上显示的计量数似乎不连续,这只是显示的时间间隔略长些,实际并没有丢数),其每个通道都有一个独立的计数器在运行,CPU扫描时,将计数器的数据取出。该模块的特点是通道数少(一般每个模块只有2-4个通道),造价高(该模块的报价一般是DI模块的2-4倍)。

楼主:
电远传湿式气体流量计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湿式气体流量计的计量原理,是通过机械计数器对鼓轮转过的周数进行计数,而电远传湿式气体流量计则是通过光电转换装置将鼓轮转一周(360°)分割成一定的脉冲数(例如LML(F)-2湿式流量计表针每转一周流过的气体量是5000ml,而通过光电转换装置可使表针每转一周产生50个脉冲,则每个脉冲相当于100ml气体),再通过计数器或计数模块将这些脉冲进行累加,得到相应的气体流量。只要在最大流量下不发生“丢数”现象,对于连续运行的电远传湿式气体流量计不会产生电气误差,但由于机械加工精度造成的机械误差电远传过程无法校正,但通过湿式流量计误差校正仪可将此误差消除。
详情请登陆网站:http://www.qiyenet.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