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09):
大家好,我现在想用一个单相输入,三相输出的变频器控制一台单相的电机,哪位兄弟告诉一下应该怎样接线,多谢了!

网友A(2013-11-06):
单相220的变频器输出三相220V的电压,一般3KW以下的电机铭牌写有三角形220V,所以单相220V的变频器一般都是2。2KW以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