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09):
如题,比如当机器原来还没有用PLC控制,我现在要根据电气图纸设计PLC的程序.要学会看电气图纸的话,有没有什么教材?请各位指教

网友A:
一点愚见仅供参考:
老机器是继电器逻辑电路的话,往往电路比较复杂,时间继电器往往比较多。读图的时候先从“启动”按钮读起,按照“中间继电器”-“时间继电器”-“接触器”的顺序往下读。一个一个的找,分清“时间继电器”的延时类型,再关联“热继电器”的保护连锁。如果你对这套机器比较熟悉的话,应该不难读懂图纸。

网友B:
去书店找比较老的电工类书看看
讲得比较简单
循序渐进

网友C(2008-11-10):
读图纸最重要得是明白他的工作原理,明白了看图就很简单

网友D:
你要先弄清,PLC控制的什么,怎么控制。再根据电路设计

网友E:
看电器图纸,先看电器起什么作用,分析那个先动作,然后一步步的‘走’下去,因该没什么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