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09):
 一个脉波和一个控制器可以控制两个电机吗?
    如果能控制怎么实现让两个电机以不同的方向旋转
  (以上设备均为东方型号)

网友A:
这样是不能同时控制两个电机的

网友B:
1、如果驱动器功率大些,带来个小些的步进电机应该没有问题。
2、关于方向,如果只是要求方向不同的话,换一个A和-A接线(如果电机是两相的),应该就可以了。如果在动作过程中想改变方向那就难了。
以上是个人意见,没有试过。如果你试了可以告诉一下你的结果我也想知道QQ513007809。

楼主:
我所使用的是五相电机
今天经过试验确定可以这样使用
方法是必须改变四根线的位置 。具体原理我也不是很清楚
非常感谢各位的意见!
另外我的设备要求必须两个电机同步、同量

网友C:
to:楼主,你的作法是正确的,如果想让两个相同的五相电机在同一个脉冲控制器和同一个驱动器下做不同方向的同步运动是需要将其中一个的5条线顺序和另一个的接线顺序全部颠倒就可以了.比如,蓝\红\橙\绿\黑,另一个就是黑\绿\橙\红\蓝

网友D:
5楼的你好,你只是说这样能够让两个电机作不同方向的同步运动,但这种一拖二的接法是不是合理呢,会不会烧坏驱动器,如果可以这么接,那有什么限制条件,比如电流、功率等。

网友C:
原则上我们不建议用同一个驱动器拖两个电机,但如果为了省一个驱动器呢也可以这么操作,但你的驱动器最好选一个功率大一些的,配套的电机不能太大了,最好是42mm法兰的,另外,给驱动器供电的电源功率需要提高一倍.对脉冲发生器没有特别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