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09):
求教   S7 200串口的管脚定义是什么,那位仁兄烦请相教  ~~~

网友A:
至少你应该自己查查吧,这东西遍地都是.
1壳地,2逻辑公共,3-485B,4.rts,5.逻辑公共,6.电阻,7.24V,8.485A,9.位协议选择

楼主:
哈哈   谢了   以前在那看过  一直记不起来

楼主:
还请问上楼   s7 200之间的通讯(自由口通讯)      是怎么接线的

网友A:
如果距离不远的话,3接3,8接8可以了.

楼主:
5米以内   若是上百米  要怎么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