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升沿问题

楼主(2008-10-09):
输入点X的上升沿与内部继电器的上升沿控制输出时在功能上或执行时间上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A(2008-12-26):
输入点X的上升沿与内部继电器的上升沿控制输出时在功能上或执行时间上有什么不同吗?
输入点X的上升沿和内部继电器的上升沿控制在输出时在功能上或执行时间上没什么不同.
要有不同也是输入点X和内部继电器的区别.

不知道这样讲对不?

楼主:
是不是X上升沿执行的速度比内部继电器的上升沿执行的速度快点呢?

网友B:
我觉得2楼说的是对的
输入X与内部继电器在执行速度上没什么区别
使用手册I(3-1)有分别讲到输入点X和内部继电器在不同功能指令时的执行速度的具体时间
从上面来看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