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10):
公司变频器坏了不能使用,现在应急手动控制,能否将远传压力表接到接触器线圈上,当压力开关使用,急等!!!

网友A:
你的问题不是很清楚哦
最起码的控制说一下

网友B:
应该是可以的,你可以设置一下仪表的上下限就可以了!

网友C:
注意,压力开关触点的容量不能小于接触器的线圈容量!

网友D:
1 请将工艺过程大致说一下
2用带电极点的压力表应可以。
3压力开关触点的容量小于接触器的线圈容量时,加中间继电器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