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10):
请教版主打开工程文件需要密码,此项如何设置,用什么软件解密,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版主打开工程文件需要密码,此项如何设置,用什么软件**,谢谢

如图:
慎用此功能,忘记密码你就哭吧.

网友B(2008-11-14):
为什么要加密呢,真正的高手是不需要加密的,在软件里面做文章谁也看不懂.

网友A:
楼上的,这里讲的是触摸屏,不是PLC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