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10):
我使用的是PANELVIEW PLUS1000触摸屏,通过以太网连接,目前能通过RSLinx从计算机上读出该设备,但是使用RSview Studio无法下载程序到触摸屏。

网友A:
你可以给我联系,我刚刚下载完程序,QQ85832183,电话15872788873

网友B:
PVP的很好下程序啊。我用过好多了。
实在不行,也可以通过CF卡传。

网友C(2008-11-16):
你在SE里面的LINX企业板里能找到PVP的话就能下去,你可以试一试先把LINX CLASS关了

网友D(2010-11-29):
在HMI里面重置所RSLINX即可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