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度如何分配

楼主(2008-10-10):
最近公司酸洗线十三台挤干辊速度出现异常,在调试时,发现挤干辊速度不匹配,请问推拉式酸洗的挤干辊速度如何分配,我们十三个挤干辊都用西门子M440变频器控制,P1300=20,P1500=0,速度用PLC模拟板输出,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大家!!!!

网友A:
13个挤干辊?每个辊有一套传动驱动吗?要求同步?检查给定信号是否一致?

楼主:
不是一台一个装置,是一拖二,要求同步,十三台挤干辊和前面的矫直机之前在起动时要求不能拱钢(现在有点拱,只是在起动瞬间拱,正常运行时就不拱了,矫直机是6SE70装置),我把M440和6SE70的斜坡上升时间设为5秒还是不行。

网友A:
给一个系统的简易视图说明一下好吗?不是很清楚你的工艺耶。^_^

楼主:
工艺分配

请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A:
嗨,WPS文件我打不开,能不能使用图片文件?比如PDF文件JPG文件等等。谢谢。等待中

网友B:
调大力矩,调小或者增大启动频率(要看那个速度快)。

网友C:
那个家伙睡着了~~~

楼主:
我就文字说明一下吧,开卷机-矫直机-1#挤干辊-2#挤干辊-3#挤干辊-4#挤干辊-5#-6#-7#-8#-9#-10#-11#-12#-13#挤干辊
说明:1#和2#在一起,3#离2#有6米,4#离3#有6米,5#离4#有6米,后面的都间隔1米

网友A:
为什么不把它作为图片贴出来呢?唉,遗憾了。

网友A:
这个系统在矫直机与挤干辊之间拱钢,那说明6SE70与MM440之间的速度不同步了,应该调快挤干辊的启动速度或者调慢矫直机的启动速度。也就是说让矫直机启动晚于挤干辊。
另外,挤干辊的一拖二是上下辊的一拖二吗?

楼主:
见笑了,我不会!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见笑了,我不会!呵呵!!!
啊?你不会?什么意思?我不太懂。^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