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I-RS485电缆问题

楼主(2008-10-10):
现有一根西门子ppi-rs485下载电缆。如与200PLC cpu224进行通讯,上面1---8拨码开关需要怎样开关?
1-3选择波特率的。4-spare。5=0 ppi/freeport 1 ppi(M) 。 6=0 local/DCE 1 REMOTE/DTE   。 7=0是11   1是 10    。8=spare
另怎么判断此电缆的好坏?

网友A:
其实普通的232转485电缆就可以,没有必要搞那么复杂.
所以,你说的电缆,我现在不用了,忘了怎么设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