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10):
请教各位大侠,如何用一台变频器带两电机实现低速大扭矩,用减速器么,怎么选型啊,谢谢了!急用

网友A:
可以呀,两台电机并联驱动,解决一拖二;减速机解决低速大扭矩。

楼主:
减速机怎么跟电机配套,选择的时候考虑功率,传动比?还是其他?变频器大一个档次选择?

网友A:
提供输出转矩和转速,有减速机制造商给出适配电机型号即可。但是你必须要将最终的转速和转矩提供出来才能选型和计算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