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10):
本来用0到5V的模拟量输入,235模块,然后计算后显示在触摸屏上。但有时外部设备故障无输入,怎样做一个虚拟的输入来骗PLC,即无输入时,也能够在触摸屏上显示一个动态的数值。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买一只开关电源,再用一只电位器.

楼主:
唉!软件呢?

网友B:
说明白了,是欺骗PLC,还是显示屏,还是别的比如人?
欺骗PLC估计不容易,可以用电池接进去,也可以把模拟量模块搞坏了.
欺骗触摸屏,哈哈,那就软件随便了.
欺骗人,就怕会骗到自己.
虽然告诉你这么多,但最重要的,做事先做人,做人要厚道.

网友C(2008-11-10):
随便编一段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D:
作什么用?

网友E:
可以直接强制模拟量输入通道值的。0~32000

网友F:
可以做个程序比较,当没有输入信号时候,强制一个值给PLC,有信号就用这个信号给PLC,这样就可以了
呵呵,最好是把硬件给解决了,才 解决根本问题,骗来骗去的________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