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10):
一条产线30个70W的直流马达一起工作(刷洗工件用的,轻负载),该选多大的整流桥和滤波电容供电?同时启动还是分组启动好一些?怎么选择整流桥和滤波电容的型号?

网友A:
电压是多少伏?   同时启动还是分组启动要看工艺要求。如果允许,肯定是分组启动好一些。用ups是否可以满足供电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