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变低

楼主(2008-10-10):
Y-△接法 负载是泵 正常运行电流是15A 现在运行电流只有5~7A左右 请问个位大侠这是什么故障? 帮帮忙 帮我解答一下  谢谢了!!!

网友A:
应该是电路没有切换到三角形接法上去.因星形是相电流;三角形是线电流,二样接法的电流互差值为根号3!

楼主:
开始几个月是正常的啊   最近几天才出现这个问题的啊

我想应该不是只个问题

网友B:
什么是正常电流?什么是现在电流?泵的负荷正常吗?应该是管道不畅.

网友C:
是不是测量错误,每相是两根电线并联运行,如果只测一根的话有一半的电流是正常的。另外负荷是不是相比原来低,管道不畅.阀门开度小等原因导致负荷低电机电流肯定低,顺便问一句电动机温度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