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10):
一条产线30个70W的直流马达一起工作(刷洗工件用的,轻负载),该选多大的整流桥和滤波电容供电?同时启动还是分组启动好一些?怎么选择整流桥和滤波电容的型号?

网友A:
70W的直流电机?额定电流和额定电压是多少呢?选整流桥用功率这个参数可不行,整流桥的基本参数是电压和电流。而不是功率。滤波电容的基本参数是电压和电容量。

楼主:
谢谢大佬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