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11):
pro-fqca可否与AB5000PLC 联接?如何设置地址?(pro-fqca内找不到AB5000地址)

楼主:
没人知道?如IO3:O.Data[0].0和Local:3:I.Data.0

网友A:
请列出具体CPU;
GP并不是支持所有的地址,有些需要转换的.

楼主:
1769-L35E

楼主:
0-INT0:0/0是如何定义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1769-L35E
首先可以肯定通讯没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0-INT0:0/0是如何定义的.

网友A:
其实以上资料在Proface触摸屏软件自带的英文手册里可以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