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11):
扩展多个PLC后的输入输出编号如何?
原I/O各有16个.现扩展一个PLC后.编号是如何?请指教.
如l主PLC输入是X0.X1.X2.X3.X4.X5.X6.X7.X8.X9.XA.XB.XC.XD.XE.XF.那扩展的那一个PLC输入的编号应该是?

网友A:
PLC后扩展PLC?
是扩展I/O吧

网友B:
X8.X9都出来了。。。

网友C:
要是松下FPO的PLC,增加的输入模块编号为“X20、X21、X22........."增加第二个模块的编号为:X40、X41、X42.......

网友D:
是否是PLC扩展扩模块?如果三菱的没有X8.X9   8进制. 直接写下去.X0-X7 X10-X17 X20-X27 X30-X37  Y0-Y7 Y10-Y17  以此类推.

网友E:
先把你PLC的详细型号、配置单列出来吧;
不同的PLC编号方法不一样的;

楼主:
多谢各位!多谢陈景廉师傅!我的PLC是FP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