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11):
我用的S7-300的PLC,现在需要计算管道中流过的液体的体积,流量计为腰轮流量计,输出4-20mA电流信号,对应每一时刻的流量(即流速),在S7-300中怎样实现流量的累计?

 1.因为流速不是恒定不变的,在某一个时间段跳变的幅度比较大,可能一秒之内的用流速都不相同,所以直接用流速乘以时间的办法不行。
 2.我考虑用积分的方法,即把时间细分化,求出每一小时间段的流量在积分。但我这是刚接手西门子的PLC,不知道这种方法怎样用,还请高手赐教。
 3.我看资料时,看到S7-300中自带了很多的程序块,能否直接加以调用,怎样用?
 4.若有那位高手做过类似的项目,有更好的解决方法的话,还请给小弟指点指点。
 5.先谢了。

网友A:
如果1秒内流速变化都很大的话,可能不好办.
其它的PLC有的自带累积功能,那种是瞬时(扫描时间)和扫描时间的积算,反应比较快(扫描时间级).
s7300的没看到自带的.一般是用定时器,比如1s的,然后把流量瞬时折算到1s累加,这就是基于1s的积分.
至于其它时间基的积分,没用过,因为具体不知cpu扫描(有时在100ms以上)和AI扫描能不能跟上.

网友B:
用1-2秒的累计已经非常精确了,本论坛有我的分析,请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