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11):
大家好请教一个问题,我单位一台10吨双梁桥吊,有以下问题
1. 一档到五档速度变化不明显,把电阻器全部加入和切掉,起升从下到上8米左右,分别是15秒和17秒能差两秒。
2. 10吨吊车只能吊5吨左右物体,还要一次吊起。
3. 这台吊车大修过,大钩电机15kw,电阻器更换新的功率17kw(和电机不匹配),不知是不是他的问题。
有知道的请指教,谢谢

网友A:
估计是电机转子绕组接地或是绕组匝间短路。可测量转子绕组开路电压试验。正常时开路电压应在200v以上。若电压太低可断定电机坏。有电机的话换一台试试。

网友B:
会不会接成Y了

网友C(2011-06-19):
可能是变速电阻较小。还有就是电机接法是否接成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