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11):
我用220伏接触器的静铁芯和线圈做了一个消磁器,但还没用一会呢就发热得厉害,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为什么有动铁芯的时候不发热呢!谢谢

网友A:
你的线圈感抗不够!

因为你只用了铁芯的一半。

楼主:
如果我想用的话,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B:
因为磁路不能形成闭合回路,致使电流增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我想用的话,应该怎么做呢!

找个大铁芯
找个合适的线圈
套上去,在线圈的另一面能露出来

或者降压使用
例如:380V的降为2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