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12):
请问用1500等小型机如何来控制步进电机,因为我左找右找都没找到怎么控制,又不象三菱或国产的都有专门的高速输出指令,还可以定位,但ab的没有,如是不用网络还真不知道怎么控制,我用的软件是slc500,难道还非得用SLC5000的才行,但它支持这个1500小型机吗,请大虾指点迷当津,在此谢过,同时由于ab的伺服太贵所以就用了安川的伺服,

网友A:
PLC的选型一定不是楼主做的,连硬件的性能都不清楚。别拿三菱或国产PLC跟AB的比,那是不同档次的,没有可比性。
mirologix1500是micro系统里最高档的控制器,具体性能不多介绍。只讲你需要知的:
有2路20KHZ的高速计数器输入
2路20KHZ的高速计数器输出,具有PTO脉冲列输出或PWM功能。
8路锁存输入(脉冲捕获)

楼主,这样功能,在你手上就不能控制伺服了吗?

楼主:
老兄,不是说能不能控制伺服,而是在哪里设置控制伺服,不过现在知道了,看了一下它的说明书,原来我没有这说明所以就不知道,你并没有真正回答我的问题,不过还是谢谢你,但是从很大意义上讲它的易用性直观性比国产及三菱差不不少,说实在我不知你有没用过国产或者日系的产品,它们的就是很好上手,有什么办法ab的就是故做正经好多功能很难实现,这一点从指令上就可以体现,当然它的数据处理无可厚非,其它包括稳定性,及速度都不及国产或者日系的,才20k,好多地方就没办用,这点无法跟国产的比在小型机上ab可以说毫无优势甚至处于劣势,不信你看中小型机有几个在用ab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