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表格

楼主(2008-10-12):
有谁知道 怎么可以读出plc里的 modbus表格    不知道表格名称

网友A:
联机后选中M-BUS指令,然后点Z键,弹出一对话框,点"是"后弹出一个没有表格名称的类似新建表格的对话框,随便写上一个表格名,点确定后会弹出一个是否从PLC加载表格的对话框,点"是"就OK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