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12):
各位电工前辈您好:
                  小弟对电焊机了解不是很深,但是听朋友说还可以用电焊机对某种物体加热(等)是吗?在下小弟有问题请教,我有一根3米左右的空心铝管(管的外皮厚度2毫米左右,直径有3cm),由于工作的需要想利用电焊机让铝管快速的加热,最好要几秒钟。如果一台电焊机不行两台都可以,请前辈指点(具体怎么操作)地线和焊把线怎么接到铝管上?用什么样的电焊机好?如果电焊机承受不了改装都可以的。您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分享?谢谢您的回复!

楼主:
难道没有懂的电焊机原理的高手吗?我想不会的吧! 希望前辈回复  在下谢谢

网友A:
你的加热温度是多少啊?
加热时间?
铝管内是什么物质?

网友B:
焊机分电阻式和电弧式,要加热话用电阻式的会好点

网友C(2008-11-17):
把正负极接到管子上就是短路了  可以得到加热的效果。但要只有预先一定要把电流调到最小。
本人不提倡这样操作,危险!小心火灾!买焊机我有大量低价的。15965639214   136028404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