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13):
急求各位大侠:
     小弟初来乍到,遇到一个难题,望论坛的高手们指点!
     功能:实现电机M1和M2的同时启动,顺序停止,其中M1先停,M2后停。
     器件:1个启动按钮,2个停止按钮。接触器、继电器可任意选用,当然越少越好。
     望高手们能给出控制思路,最好能给出控制线路图。

网友A:
停止的时候做个延时控制吧M1停了过后延时几秒M2再停.加一个中间继电器和一个时间继电器应该可以攻玉.

网友B:
真厉害!这都能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