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13):
请问测转速情况下,增量编码器的输出 TTL、 HTL、 NPN 、PNP 、出来后到PLC里面
与 直接是4-20mA的模拟信号到 PLC里面有什么区别?
TTL HTL NPN PNP 输出需要再接入什么转换模块么?
新手发问,望各位指点。
可能问题本身就问的有问题,请各位指出。

网友A:
呵呵;
4-20mA的模拟信号是用AD模块来实现的;
其它的都是脉冲形式,用高速计数的方式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
4-20mA的模拟信号是用AD模块来实现的;
其它的都是脉冲形式,用高速计数的方式来实现;

谢谢!数字信号与模拟信号对于PLC来说哪一个处理起来方便点?
还是各有特点,需要不同类型的PLC?

楼主:
10月15日刷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