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13):
有做包装设备的吗?包装机上薄膜的纠偏系统是PLC,还是另外有一个纠偏控制仪?
如果是PLC,需要怎么做?
若是纠偏仪,是哪些厂家的呢?

网友A:
纠偏控制仪说白了就是一个张力器, 要用DA模块来做.

楼主:
我也知道是张力的控制,问题是我需要了解其框架结构,能不能简单的描述一下整个框架结构?谢谢!

网友A:
既然你知道是张力控制器.这个你到百度搜索一下,资源不比这里来的更快?

楼主:
我用PLC做的话,就不需要用张力控制器了,用PLC控制应该具体怎么做呢?

网友B:
用PLC\伺服电机和机械张力机构

楼主:
6楼说得要清楚点了,这个张力机构和伺服电机怎么配合呢?

网友C:
我公司的纠偏是用手动的,没有用PLC

楼主:
手动肯定是不行的,设备是锂电池绕线用的

网友D:
纠偏仪瑞安多的很 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