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13):
我单位安装220kw风机变频器 从0赫兹达到50赫兹需要时间为150秒,后与厂家结合将时间缩短为55秒,但厂家技术人员说时间缩短对变频器寿命有影响。原因是启动时间短后启动电流相对过高达到600A左右.
在降频过程中时间也长,后将厂家协商达到每降5赫兹需要13秒。但是在运转过程中出现变频器自动保护造成停炉。后将降频时间改为150秒目前没出现问题
请问从0赫兹到50赫兹标准杆时间应为多少

网友A:
这个问题取决于风机的惯性大小,应该保证从0-50Hz,电机的加速电流等于电机的额定电流为宜,它所使用的时间就是风机升速和降速的极限时间。这样风机系统即可连续可靠的工作。不会损坏系统的元件。

如果你想提高速度,加快加减速的进程,那就要更换更高一级功率的变频器,加大加速、减速电流,以满足工艺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