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tp7编程问题?

楼主(2008-10-13):
想请问各位大侠在S7编程中有没有让程序自锁的好办法??即到一定的条件后停机,且不受复位等相关操作的影响,最好是能用程序把自己的内容删除掉.(有些客户实在是太无赖,只得用如此下策,请高手指教了)

网友A:
从目前西门子公布的资料看来,您的需求是难以实现的。

我建议您使用西门子的TDC,Sigmatek,倍加来等不支持上载的PLC来实现您的梦想~~

网友B:
在关键点加个计数器,运行一段时间或运行一定次数后上锁,锁住关键部位。比如输入正常,无关键点输出,但这个关键点不能造成人身伤害,毕竟人命关天。另外在外部按钮排出一定组合,或者在上位机上设解除密码,通知用户自行解除,以免用户给钱后还要到亲自到现场。

楼主:
2楼的朋友说的就是我现用的做法,但遇到的问题是一旦把卡拿出来上电复位,再插卡复位程序又可运行,且现行的做法是要保证程序运行中间不能有人做复位的动作..所以带卡的麻烦呀
,难道只能通过上位机加互锁程序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