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编程介绍

楼主(2008-10-13):
数控编程介绍
1  坐标轴的定义
   数控机床系统一般用X轴和Z轴来构成坐标系,使用X轴和Z轴进行定位和插补功能。Z轴平行与水平面的叫做Z轴,X轴垂直与Z轴。Z轴往尾座逼近方向为正方向,往卡逼近的方向为负方向。X轴远离工件为正方向,靠近工件为负。

2  机床零点(机械零点)
   机床零点一般安装在X,Z轴的正方向最大行程处,超过此行程就会产生报警,如果你的机床上没有安装相应挡块,请不要使用系统提供的机械零点的功能。机械零点会零时候一定要安装零点减速开关

3  编程零点(刀具起点)
开始加工零件并未指定编程零点,所以需要对刀,所以编程零点又称刀具的起点。
4  坐标系
本系统以工件坐标系作为编程的坐标系,建议加工程序的第一段用G0指令绝对坐标编程对X和Z轴进行定位。通常将X轴中心设置为X0.00坐标位置,Z轴靠近主轴卡盘的位置设置为Z0.00坐标。加工程序亦可使用G92指令定义浮动坐标系,为了方便编程,程序之中可以多次使用G92定义新的坐标系。系统会自动记住加工零点和机械零点的位置。执行G27(回机械零点并进行失步测试),G28(经指定点返回程序零点),M02,M30,M31后系统将坐标系切换回工件坐标系。手动方式的命令2可设置工件坐标。
5  编程坐标
定义了坐标系之后,可用绝对坐标(X,Z字段),相对坐标(U,W字段),或混合坐标(X/Z,U/W字段,绝对和相对坐标同时使用)进行编程。相对坐标是相对于当前位置的坐标,对于X轴,还可使用直径编程或半径编程,用G10指令定义半径编程,G11指令定义直径编程,系统的初态为直径编程,若你使用的从头至尾都是直径编程,可不必再用G11定义。
6  另外说下轴Y轴(数控铣)
除X轴和Z轴以外,还有Y轴功能,可以X,Y,Z轴同运动,一般数控车床只有X,Z轴
程序中可对Y轴进行快速定位和Y轴切削(单独Y轴的切削)的控制,手动方式中也可进行Y轴的移动。
7  坐标系的单位及范围
这根据系统的不同而不同,下面以FANUC系统进行说明:FANUC系统用直角坐标系,最小单位为0.001mm,程序坐标最大范围是±99999.999
一般在加工中只会用到丝 也就是0.01

本帖转自:数控编程http://www.sk-bc.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