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14):
三菱触摸屏GOT930→FX2N-16MR→FX2N-20GM.伺服驱动器松下A4
装有手持脉冲发生器,

问下前辈,手动的时候  信号是怎么从20GM发出来控制驱动器的
 程序里面有吗,我怎么没找道

手持脉冲发生器信号传送到20GM的X1X2端子上
数控曲轴磨床,数控砂轮修整器

网友A:
手动时只要接通FWD  RVS就能手动
不需要做专门的程序

楼主:
不是那样的,要实现精确定位
机器有自动状态,各种信号要反馈到PLC里面  然后驱动伺服电机做出正确的定位操作

为了安装调试方便,还有个手动功能  用手持脉冲发生器产生脉冲,每个脉冲控制电机转多少圈

我是想问手动的时候,脉冲信号是怎么到达伺服驱动器那里,中间应该有些控制吧,
一个脉冲转一圈还是10圈 ,怎么控制到
数控曲轴磨床,数控砂轮修整器

网友A:
手脉可以接到20GM上,和手脉相关的有几个参数39号是定义接线的
还有40号放大率

摇动手脉的时候你能控制好想要多少脉冲就能摇出多少脉冲吗

楼主:
手持脉冲发生器见过没? 上面有刻度  一圈100格,转一个刻度发一个脉冲
参数39 设定是否使用脉冲发生器 0:无效 1:有效 2:有效(2个脉冲发生器)

参数40 41设定放大倍数

参数42不太懂, 手动脉冲发生器使能(脉冲输入允许)的标题输入号

程序收到脉冲信号,4041参数放大,然后就FP RP输出了?
数控曲轴磨床,数控砂轮修整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