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14):
机器每天正常运转,每到零晨三四点变频器就会出现一次F0002报警,复位后重新启动又可正常运作
请教各位这种现像有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如何避免?
谢谢先了

网友A:
系统是有制动电阻的还是没有制动电阻的?

楼主:
又出现了,每次通宵运转就会在凌晨三四点出问题,为什么啊

网友A:
有两种可能,其一,电阻制动的容量搞得太小了,其二,系统受到干扰,误报故障。

楼主:
我加了一个稳压器,现在OK了,可能还是某时断强电压干扰
谢谢Kdrj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两种可能,其一,电阻制动的容量搞得太小了,其二,系统受到干扰,误报故障。

什么地方加稳压器好了?谢谢

网友C(2008-11-15):
电源电压不稳,或者相邻有冲击性负载吧

网友D:
学习了,工控里高人真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