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14):
真诚地求助哪位老师帮我分析一下这个电路的原理,因为这个电路是仿照别人的设计,没有参数。我试着制作了一款电路,达不到高阻值即(100-80K)的电阻阻值变化转换4-20MA电流的要求,只能做到电阻变化率在100-10K的范围内。最想知道这个电路的计算方法,真诚地向各位老师表示感谢。
勤动手,勤学习,坚持不懈!就一定会成功!

网友A:
如果阻值跨度比较小的话估计好搞些....
做一恒流源给阻值供电,输出MV电压信号接入放大器......另一比较端类似,用以调零.....类似于普通的压力变送器的方法...呵呵 可能不一定会成功....

楼主:
不管如何,谢谢你的建议。我感觉这个电路不是采用电阻桥放大MV信号的原理,去掉稳压管WD3的话,就是一个普通的PNP三极管放大电路。但是有了稳压管在里边,也就不知道如何计算了。
勤动手,勤学习,坚持不懈!就一定会成功!

网友B:
w2调不到吗?
增加r14,r11试试.是不是恒流测在rx上压降?
100/80k=1/800精度要将近0.1%,比较高,不好控制.估计将来线路,干簧管的电阻都可能是误差!不如用串行编码实现.
另外这样的电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变送集成块,xtr什么的,精度很高的,成本可能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w2调不到吗?
增加r14,r11试试.是不是恒流测在rx上压降?
100/80k=1/800精度要将近0.1%,比较高,不好控制.估计将来线路,干簧管的电阻都可能是误差!不如用串行编码实现.
另外这样的电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变送集成块,xtr什么的,精度很高的,成本可能差不多.
呵呵~~xtr是专用电流环芯片,精度是很高,但价格也很高,不能和廉价运放成本差不多吧?
勤动手,勤学习,坚持不懈!就一定会成功!

楼主:
请大家不要担心这个电路的精度,因为它已经应用到真正的产品上了。
现在我提的问题是,由9012和WD3及那几个电阻组成的随电阻RX阻值变化电压也线性地变化的电路的计算方法。谢谢哪位老师帮忙。信老师最近一定很忙,很期待得到您的帮助!
勤动手,勤学习,坚持不懈!就一定会成功!

楼主:
自己顶一下,期待哪位好心的老师给讲解一下。
勤动手,勤学习,坚持不懈!就一定会成功!

楼主:
引用 楼主:
自己顶一下,期待哪位好心的老师给讲解一下。
我的问题很难吗?怎么没有老师给我解答呀?呵呵~~
勤动手,勤学习,坚持不懈!就一定会成功!

楼主:
问题基本解决。
经过一段时间自己的分析,电压跟随器前的那部分是一个恒流源电路。稳压管WD3按图的接法,通过三极管BE结驱动,可以一定程度的抑制温漂(个人的理解,说错不负责任,呵呵~~)。但我不会计算,就把电路改了一下。如图:
图中的WD4和WD1及三个4148二极管(D2、D3、D4)起到温度补偿作用。这样的接法电路就构成了我可以理解的恒流源电路。计算公式I=(Uwd4+Uwd3-Vbe)/R1,也就是I=Uwd3/R1.代入公式I=5.1V/R1。那么R1取多大合适呢?就要根据RX的大小及串联电阻R11、R14来计算了。总之,恒流值稳定,电阻选择合适,电压跟随器就会输出要求的电压控制后级电路,也就是电压/电流转换电路,从而输出所要求的4-20MA电流了。
经验证,电路精度很高,在10MM的范围内。缺点是通用性差,改变量程就要相应地改变电阻R1、R11、R14的阻值。本人技术有限,尤其仪表这块刚刚接触,正在琢磨中......希望得到哪位老师真诚地帮助!在这里表示感谢了!
勤动手,勤学习,坚持不懈!就一定会成功!

楼主:
很荣幸得到信老师的帮助,电路原理我已经很明白了。
真诚地向信老师表示感谢!给您鞠躬了!
勤动手,勤学习,坚持不懈!就一定会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