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14):
各位大虾帮帮忙啊,我有一台惠丰2.2的变频器,上电自动运行,停不下来,但是把控制板拿下来就好了 问下各位有知道这故障怎么处理么

网友A:
上电自动运行的原因是F139设置为了1,改为0就好了

网友B:
上电自动运行的原因是F139设置为了1,改为0就好了!    我有不少变频器厂家的原厂详细电路原理图纸,做变频器维修的朋友有需要可以找我。联系QQ:780176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