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14):
编写的PLC程序,经过PC的RS232上载至PLC后,关闭PLC电源,再次打开PLC,发现PC不能与PLC通讯.提示连接超时.
再次关闭PLC电源,拔出PLC电池20分钟后,打开PLC,则可以与PLC通讯,反复操作依然如此.程序员自己可任意连通PC-PLC.

网友A:
没有看懂你的意思?

网友B:
不要用现在的程序
用个最简单的程序试下看看

网友C:
把里面的通讯协议改掉??

网友D:
你用的是哪个型号?
用的编程口是PLC上的RS422口还是用通讯板转换过来的编程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