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15):
我有一门市,租给一加工厂,他的各种电器,加电焊机一月用不到20度电,我又不是天天看到他,每月供电局查电,我都要多付出150,元的电费,希望那位帮帮我,我实在无法了........先谢谢!

网友A:
找个电工实地看一下,在这里你又说不出什么,如何帮你?

网友B:
你不会套上块表阿?

楼主:
一个供电的总表,他的表在供电表后,只见总表飞奔,看他的表在慢悠悠的动,我求有能人,帮我,QQ295927393?

网友C:
自己把他的表粗略的校对一下。或到供电部门校验一下不就可以了吗。不就明白了吗。

网友D:
是不是装分表,叫他拿分表是校验,或者注意看他有没有偷你的电.

网友E:
检查一下他的表是不是坏的,很多这样的情况,表用的时间太长,计量不准确.你可以把他的表拿去校一下.如果还是老样子,那只能说明他在窃电.找一个电工检查他的线路

网友F:
很简单了
给他换块电子表
检查下他的线路

网友G:
两种情况,要么表坏了,要么他把表的电流回路短路了,

建议最好请供电局的计量人员用电能表现场校验仪现场校难或第三方人(电工或懂电的)在现场的情况下拆下来送技监局或供电局校一下表,很明显,肯定是偷你的电

网友H:
是不是用移相法在偷电啊.

网友I:
如果你亏电了
那只能是有人偷电了
好好查查

网友J:
电度表内有一电压线圈和一电流线圈,短接电流线圈是电工都能查出来,动电压线圈(用元件分压)能使电度表要它走多慢都随心所欲。

网友E:
其实他的想法就是把零线断开,然后接在自己做的地线上,这样小火表的电流线圈不工作,从而达到他偷电的目.如果他在零线上安装一个开关的话就可以达到他想偷就偷,想用就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