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矩控制器怪病

楼主(2008-10-15):
我公司卷塑料纸的力矩电机在运行一段时间后经常烧力矩控制器,但负载也不是很大,请问各位高手是杀原因?

楼主(2012-02-15):
没人理自己顶起来,我现在分析可能为内部可控硅工作时温度太高引起,决定加冷却风扇实验!

网友A:
这个问题估计回答也是不着边际的瞎猜。因为提问者既没有介绍系统的基本结构,也未介绍烧的是什么东西?这个怎么说?

提问者知己猜想是温度太高了,需要加冷却。但我们也不知道,这个系统在工作时的电流是多大?可控硅的容量是多大?可控硅表面温度在工作时有多高?

凡事不能猜想,应该是实实在在的去测试一下相关的数据,然后根据系统的工作原理,来分析问题可能的原因。这样才是靠谱的,是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