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16):
数控编程指令详解之圆弧指令

   2.G02、G03——圆弧控制
G02顺时针方向的圆弧插补;G03逆时针方向的圆弧插补。
格式: G02 X Z R( I K) F
      G03 X Z R ( I K ) F
       (1)  G02、G03,
刀具进给速度受F控制,从起点向终点进行圆弧插补,G02走顺时针方向,相反G03为逆时针方向
       (2) 当使用圆弧半径编程,加工圆弧处所对应的圆心角为 0度到180度的时候,R为正,加工圆弧处所对应的圆心角为180度到360度的时候,R则为负值。
如果在同一条程序段中I、K、和R同时出现,I、K不会产生任何作用,真正走的是R,这里指的是程序段。

       (3)  当使用圆弧插补功能X、Z都没有出现的时候,那就代表圆弧起始点和终点重合;如果用I、K指令来指定圆心的话,相当于360度的圆弧;如果用R编程,则表示0度的弧线。

G02 (G03) I... ;  整圆     G02 (G03) R... ;  不动

       (4) 不管你用绝对编程还是增量编程方式,I、K都为圆心相对于圆弧起点的坐标增量,为零时可省略。(也有的机床厂家指令I、K为起点相对于圆心的坐标增量。)

3.G04——暂停延时指令 这一功能用处不大,所以简单介绍下

  在什么样的场合下使用G04呢,
在两不同轴进给程序段转换时存在各轴的自动加减速调整,可能导致刀具在拐角处的切削不完整。如果拐角精度要求很严,其轨迹必须是直角时,应在拐角处使用暂停指令。

格式:G04 P 后跟整数值,单位是微秒
           或者用G04 X ( U ) 单位s(秒)一般如果我要用的话都是用G04X多少秒
比如:打算在这停留30秒,
:G04 X30;  或:G04 P多少  呵呵!微妙化秒我也不知道啦,自己查书吧 ;
一般暂停多久没有什么严格要求,自己看着办。

本文转自 数控编程http://www.sk-bc.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