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16):
要求是这样的:电机通过现场操作柱转换开关实现手自动的转换,当在手动时,在现场操作柱通过按钮控制水泵的起停;当在自动时在PLC控制,通过液位计连锁控制水泵的起停,高液位时起泵,低液位时停泵!

网友A:
你的电机接线要求用继电器和接触器,按钮和选择开关就可以实现了,干吗要用PLC?

楼主:
这是一个污水处理厂,用的PLC是西门子的S7-300。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接线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