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16):
程序中这条指令搞不懂了,望高人具体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将X0~X7的内容存放入D130中,其中X0存放在D130的最低位,X7存放在D130的第7位,X1-X6分别存放在D130的第1-6位。

网友B:
相当于把X0~X7的状态(0或1)以以二进制转换后存入D130;
当X0=1,X1~X7全为0时,D130为1;
当X0~X6全为0,X7=1时,D130为128;
当0~X7全为1,D130为255:

网友C(2008-11-26):
这是一个采集信号的程序,cvlsam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