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接线方式判断

楼主(2008-10-16):
请问各位,电机、变压器在名牌丢失的情况下如何判定其接线方式?

网友A:
电机要看接线方式直接打开接线盒看一下连接片就知道了啊,横向连接为Y型,竖向连接为三角型
变压器那就不知道了.

网友B:
变压器上应有电压标志吧

网友C:
二楼大哥说的有理,不过你,你还忽略了一点,万一电机本身,只有电源线直接进入电机内部,而没有接线柱呢,那又该如何呢?
咱们只能武力解决,拆开机盖:如果,绕组上有三根间隔的线缠绕接在一起,而另外三根直接引出电源,那就是Y型的;如果相邻的两根线接在一起引出电源,自然就是△!

网友D:
我觉得还有一种可能,要是电机没有接电源线怎么办?那就用摇表摇咯

网友E:
变压器的问题是属电力局管的,他们在安装前要测试的,吊芯检查,连接组别检查,绝缘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