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高速问题?

楼主(2008-10-16):
电机2.2KW用6ES70装置控制,之前一直运行良好,前天突然电机在启动和停止时出现抖动现象,启动完后能正常动行,启动过程中有时会出现A033(超速)报警,换了台变频器电机动行正常,说明机械和电机没问题,请问此种现象是何种原因引起得?该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A:
把参数从新工厂化复位,重新调试看看结果如何。装置没有问题。因为并没有报故障。

网友B:
还原后还不行,就是变频器内部问题

楼主:
好了 找到原因了 硬件坏了了 谢谢大家了